说一下今天早上修的两个ASUS X550

楼主(2014-09-12):
                                   机型:ASUS X550 版号X550CC MAIN BOARD REV:2.0
    客户故障描述:两台都是接适配器不开机,但是用电池可以开机怀疑是电源头的问题;其中一台在xxx修过,没修好,另一台没动过。
    根据客户的描述,先把那台没修过的接电流表测试,接上19V以后,电流表无电流指示,按开机无反应。再换上有电的电池,确实是可以正常开机使用。这边基本上可以判断为隔离保护这边的问题。
    第一台

    第一步,拆机以后检查隔离保护相关电路,发现隔离保护管是两个小的MOS管,经过测量发现靠近电源头的那端是N沟道管子。通电测试隔离保护管子的各个测试点电压如下:

    第二步,分析第一步的测量值,怀疑是Q2被G级被击穿,导致公共点拉低了Q1开启信号导致的不过保护隔离。在线测量Q2 DS\DG\SG 发现二极体值都为0000。
    第三步,直接将两颗隔离保护管同时换掉,再次通电测试。主板待机电流为0.011A。测量Q1 G级25V;D级19V;S级19V;Q2 G级25V;D级19V正常,按下开机键,机子已经正常点亮。

    第二台
    第一步,拆机以后发现两颗隔离保护管子都被上家换过,充电芯片边上有焊接痕迹。先检查隔离保护管,发现Q1 D级19V S级0V G级0V。断电在线测量Q1,Q2没有发现明显故障,断电打Q1 Q2 G级对地值900多没有发现短路。隔离保护管的开启信号一般都来自于充电芯片,经过跑线,发现Q1 Q2 G级经过一个电阻,都连接到芯片第4脚。
    第二步,查看芯片为BQ24725A,找到数据手册:
①查看引脚定义:

a.查找ACDRV,引脚定义如下:
Charge pump output to drive both adapter input n-channel MOSFET (ACFET) and reverse blocking n-channel MOSFET(RBFET). ACDRV voltage is 6V above CMSRC when voltage on ACDET pin is between 2.4V to 3.15V, voltage on VCCpin is above UVLO and voltage on VCC pin is 275mV above voltage on SRN pin so that ACFET and RBFET can beturned on to power the system by AC adapter. Place a 4kΩ resistor from ACDRV to the gate of ACFET and RBFET limits the in-rush current on ACDRV pin.
小鸟翻译再加上自己的理解:
ACDRV是两个N沟道隔离保护保护管的驱动,当满足①2.4<ACDET<3.15V时②(SRN+0.275V)<VCC③UVLO<VCC这三个条件满足以后,ACDET引脚电压应该大于6V;这时候用4K欧姆电阻连接到隔离保护管,这就能让ACIN 通过隔离保护管到达公共点。
b.查看ACOK,引脚定义如下:
AC adapter detection open drain output. It is pulled HIGH to external pull-up supply rail by external pull-up resistor when voltage on ACDET pin is between 2.4V and 3.15V, and voltage on VCC is above UVLO and voltage on VCC pin is 275mV above voltage on SRN pin, indicating a valid adapter is present to start charge. If any one of the above conditions can not meet, it is pulled LOW to GND by internal MOSFET. Connect a 10kΩ pull up resistor from ACOK to the pull-up supply rail.
小鸟翻译
AC适配器检测漏极开路输出。它被拉高到外部上拉电源轨由外部上拉电阻时,电压ACDET引脚上是2.4V和3.15V ,并在VCC电压之间的电压高于UVLO电压VCC引脚上的275mV以上的干线网络的电压引脚上,表明一个有效的适配器存在,开始充电。如果上述的任一项条件不能满足,就被拉低到GND通过内部MOSFET 。从ACOK连接一个10kΩ的上拉电阻,以上拉电源轨。
②查看典型电路设计:

这边可以看到隔离保护管子的开启信号是由4脚ACDRV发出的,BQ24725A肯定要工作正常以后ACDRV才发出开启信号,不妨先去查看芯片工作条件。
③BQ芯片的工作条件为VCC+ACDET。先去测VCC,万用表一捅芯片20脚0V,经过跑线,发现适配器接口19V经过一个t40二极管,再经过一个100Ω的保险然后直接连接到20脚VCC。经过测量发现19V过二极管以后还有18.9V正常,到保险一端18.9V,另一端0V。
④保险肯定是坏了,保险起见还是打了下20脚VCC对地值,没有发现明显短路,拆下电阻一看,电阻已经断成两截了。换了一个100Ω电阻上去,VCC变为18.78V应该正常了。这时候待机还是电流表指示0000。测了下隔离保护管子,Q1还是没有导通,检测第五脚ACOK引脚发现也是低电平。
⑤万用表检测ACDET引脚。万用表一捅芯片第6脚,叉17.6V,怎么会那么高。按照之前修过的BQ芯片差不多都是2点几V,这么高肯定不正常的。瞟了下典型设计图,再仔细看了下主板,乖乖的,分压电阻被上家吃掉了。

⑥一烙铁将连接19V的电阻烙下一边,测量电阻值为127.3KΩ,对比修好的那一块,ACDET信号为2.577V,利用论坛分享的工具计算出了下电阻的阻值为20KΩ。

⑦一直找20KΩ电阻找不到,找到一个19.5KΩ的上去。ACDET变为2.471V。这时候电流表指示0.011A,按开机正常点亮。

    最后考虑到这种N沟道隔离保护的芯片集成度高,电路设计简单,在后续的超薄型笔记本里面会大量使用,就以本机为例为小白谈一谈N沟道隔离保护的原理:
隔离保护原理图

离保护原理图②

①芯片得到VCC。
②芯片检测ACDET电压(BQ芯片基本上都是2点几V。)
③一路芯片ACDRV直接发出25V左右的高电平信号,开启隔离保护管Q1,Q2;另一路芯片ACOK引脚通知EC已检测到适配器。
④19V ACIN到达公共点,隔离保护通过。

网友:
兄弟维修很有一招,这里与BQ芯片 20主供电脚相连的保险烧毁断路有时候也会引起大电流烧充电芯片本身,紧急情况下,可以将保险两端加焊锡直连。

网友:
兄弟有图纸嘛!!

网友:
收藏一下,太值得学习了!

网友:
图纸共享一下吧上次也遇到同样问题没修好

网友A:
楼主图纸分享一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图纸分享一下呀。。。。

不要问我要图纸了,你们不会想想我有图纸为什么还要跑线。

网友:
可以吧你的图纸分享一下吗

网友:
华硕图纸,点位图呢?

网友:
可以申请当版主了

网友:
楼主把图纸分享一下 啊  ,我 的笔记本就是这个图纸啊

网友:
黄哥威武!!!!!!!!!!!!!!!!

网友:
会不会两台都是隔离MOS管的问题,结果上家把故障扩大化了!

网友:
哈哈哈,楼主辛苦啦,笔记本不好跑线

网友:
参考什么图纸修的?

网友B:
上家就只会换二个隔离管?

网友:
图纸。方法细节

网友:
楼主技术是在不错

网友:
高 实在是高啊

网友:
功底不错,理论很强,一修机本来应该很好修,不知第一家怎么没修好

网友:
这类故障还是挺好修的,就是二修机人为故障就需多注意

网友:
华丽丽的思路和维修流程

网友:
楼主技术不是一般的高啊,厉害

网友:
厉害啊 理论知识不错哦

网友:
很细心,很不错,很好

网友:
ASUS的主板无图,无位号,确实不好修

网友:
楼主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强,但没有过人的技术也是于事无补,楼主 佩服

网友:
楼主的技术已经到大神级别了吧。看了很多你的帖子,太厉害了

网友:
只能说上家技术还没入门,管子都不会换

网友:
收藏一下,太值得学习了

网友:
对芯片的工作流程和数据手册很熟悉了,尤其是数据手册太重要了,不过也有点难度,刚开始看的时候,真有点抓狂

网友:
话说我这帖子已经看了两三遍了
写的真好啊

网友:
第2个本子的思路非常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经验,感谢LZ无私分享!

网友:
分加到你另一个帖了,没分了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家就只会换二个隔离管?
上家修好了 报价高了吧估计

网友:
两个可以对比下来,而且还有钱赚

网友:
补充一下,技术不错,学到很多东西,楼主多多指导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技术不错

网友:
太给力了,多多奖赏,没分了,要不多给分

网友:
如果不知道ACDET电压,又没有图纸这快板分压电阻不好确认,LZ思维方式值得学习

网友:
故障比较典型

网友:
X550CC的图纸上传一下啊

网友:
这个信号可以理解成是ACIN么

网友:
来自: 甘肃兰州
技术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这是新机器采用的一种隔离保护德尔方法吗???

网友:
兄弟你的技术真是步步高升啊,这段时间来都有好贴给大家看,真牛

网友:
不错,多次来访,学到很多

网友:
有没有点位图,发来晒晒照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思路清晰,关键是没图也能修,佩服

网友:
第二台感觉修得太深奥了,看一遍还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
你的图纸分享一下

网友:
会不会两台都是隔离MOS管的问题,结果上家把故障扩大化了

网友:
LZ就看了充电芯片的数据手册 就弄好了 给力啊

网友:
迅维培养的好方法,好思路,你是哪一期的啊

网友:
你是论坛一个新的高手,江山代有人才出

网友:
希望楼主多多发帖啊,写的太好了,最好是来点复位后的打波多一点的。

网友:
保护隔离修的这么好,分析的还这么透彻,楼主的确厉害

网友:
看精华的帖子很多都是楼主发的 技术真心不错 交个朋友 以后能请教请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