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打印正常复印就是白纸~

楼主(2014-09-12):
求助~打印机打印正常复印就是白纸~

打印机是理光 aficio fx16

网友:
扫描部分的问题,只有慢慢排查

网友:
依次排除顺序,扫描排线,扫描灯

网友:
慢慢的查吧。扫描部分错不了

网友:
打印机没啥经验,来看看。O(∩_∩)O谢谢

网友:
问题都已经缩小范围了,就在扫描那查吧

网友:
看来故障出在扫描部分了

网友(2014-10-25):
扫描部分的问题,只有慢慢排查  扫描头 排线  灯管 都有可能

网友:
我能发言了么?哈哈哈哈!~检查一下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