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指点:MS-7599 无CPU供电 无内存供电

楼主(2014-09-12):
昨天接了一块MS7599的板子,插上诊断卡,跑马卡不显示。接着我CPU供电的各路MOS管,发现无CPU供电。主控芯片是ISL6323. 查了一下其工作条件,发现24脚的EN没有开启电压。再查下去,发现Q3的B极是0.68,是否正常啊???接下来还有疑问,我查了一下,VCORE_EN#是由VCCDDR发出。一测VCCDDR内存根本就没有电压。接着发现VCCDDR受控于U1芯片,U1的7脚无REf,接下来,我就没有头绪。。。。。还求大神帮忙啊

网友:
这是MS7599的图纸,希望有大神前来指点一下

网友A:
U1的7 脚受Q7的控制,Q7又受Q1、Q2控制。Q7的G极、Q1、Q2的B极电压各是多少?

网友:
检查U1的7脚1.5Vref的来源,U15芯片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Q3的B极是0.68应该是不正常的,应该为低电平

网友:
先把内存供电修出来吧

网友:
还要分清是1.8Vref没有输出呢?还是被拉低?

网友:
查一查内存供电开启信号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吧,查U1  1 57三个脚条件

网友B:
u1 的 pin7 1.8vref 来自U15 up6261 ,这个芯片在MSI上是通病了

网友:
没供电修起来好麻烦 各种看图纸

网友:
先修好内存供电,cpu供电可能就直接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u1 的 pin7 1.8vref 来自U15 up6261 ,这个芯片在MSI上是通病了

这里可以查下U15 up6261的工作条件或拆除这个芯片看下1.8vref电压变化。

网友:
没供电修起来好麻烦,上电时序是王道

网友:
你这样发有点笼统。。。你至少分析下。

网友:
U1的7脚无1.5vref电压,根据电路分析:Q7的G极必须要为低电平,Q7才能截止,1.8VREF经过R15/R1才能构成分压,得到1.494V的参考电压,Q7要想截止,S3_STATE和ATX_PWROK为低电平,先检查1.8VREF,R15,R1是否正常,然后测量Q7的G极是否为低电平,VCORE_EN#是由VCC_DDR和VDDA2.5相与产生,并不是只有一个VCC_DDR就能产生

网友:
你得要按上电时序来查呀,这样能快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U1的7 脚受Q7的控制,Q7又受Q1、Q2控制。Q7的G极、Q1、Q2的B极电压各是多少?

Q1的B极是0.75,Q2的b极是0。Q7的B是0.03

网友:
引用 网友A:
U1的7 脚受Q7的控制,Q7又受Q1、Q2控制。Q7的G极、Q1、Q2的B极电压各是多少?

Q7的B极是0.03,不好意思打错了

网友C:
看了楼主所述,ISL6323无EN开启电压,有以下见解。VORE_EN#这是EN开启电压的受控,PDF图查询VCORE_EN,如下

明显的VCORE_EN受控于VCC_DDR  VDDA_25,查询VDDA_25(为什么只查这个,答案在下面),如下

这里VCORE_EN#受控于 VCC_DDR + VDDA_25,到这里就是查VCC_DDR(当然前提VDDA_25正常)
然后对于EN开启电压,做了些简化图(画的难看了些),如下

这里VCORE-en#实际上是+5VSB过R5后的分路电压(Q11 MOS N管)
假设VCORE_EN#无此电压,那么UB=5*(1/2)=2.5,UC=12*(1/(11.7))=1.03(约数),即UB>UC,三极管Q3导通,UC被拉低,所以无开启电压
(Q3导通后C----E,E接地)这和楼主描述的情况符合,因此VCORE_EN#要有电压,那么Q11必须导通即+5VSB为Q11的D级输入电压,G级必为高电平,往前级电路查询得到Q13、Q14必导通,而Q13、Q14B级受控于VCC_DDR  VDDA_25

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楼主所述,ISL6323无EN开启电压,有以下见解。VORE_EN#这是EN开启电压的受控,PDF图查询VCORE_EN,如下 ...

本人也是初学者,对于现在的电路图有些疑问,所以有以上见解,实际上现在有些信号电压不都是那个元器件发出的,有时候确实用分压的方式来实现信号电压的浮动,从而达到满足某些元器件所需的开启电压。
小白见解,大神别喷哈

补充内容 (2014-9-23 10:24):
EN也好,REF也罢,看情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上电AMD主板上电时序来分析,CPU主供电核心电压要等前面的内存和VDDA 2.5V电压正常后才会产生。

我回复的最后一句就是VCC_DDR和VDDA相与产生的VCORE_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