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疑难病例

楼主(2014-09-12):
机器是联系Y450,CPU是P7450,内存2G的1066,显卡是G240
去年年底,机器在我玩魔兽世界的时候有自动黑屏关机的现象,因为笔记本的少,以为散热问题没当回事。今年年后,陆续出现有时候看视频,看网页也会黑屏关机的现象,于是拆机清灰,换散热硅脂,刚换上玩游戏能进去,五六分钟后仍然黑屏关机,之后买了金鱼散热器,加了徐氏抽风机,结果一点用没用,甚至出现了,出现问题之后,连续开机,都会黑屏关机,进不了系统。
送修,师傅说散热问题,换黄金散热硅脂或换散热铜管,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也就没修,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使用过程中无故关机,看网页这样,游戏也是,视频也是,一旦黑屏关机后,再重新开,就不能进系统,如果能进系统,开起来又能凑合用,游戏视频都能开,又送第二个检修师傅那里,结果演示了下一点问题没有,同时开鲁大师烤机,开视频,开魔兽世界,一点问题没有,不放心,放在师傅那里,一个星期,他说没出现毛病,我拿回来当晚,看网页学习的时候,又出现问题了。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师傅看这个是Y450不愿意修,还是机器开了只在待机状态就不会出现问题,在开网页,看视频,玩游戏,有系统运行任务的时候才有问题。所以很讨厌,送修的时候他不出毛病,回来就犯病,一发生毛病,就重复发生几次。
所以 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本来就多啊, 显卡容易坏,显卡滤波电容容易坏,小板容易坏,温度也高,建议你换机器了

网友:
可以考虑显卡这块

网友:
你一边看视频一边把鲁大师打开,看看温度高不,如果不搞也关机,尝试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楼主不是维修人员吧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可以考虑换一个显卡试试,实在不行,换主板肯定能解决!

网友:
这种隐性问题不好说,可以把能换的都换掉,比如cpu,内存,之类的先排除一下。用外接也试一下。修得多的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可能那个管子不良

网友:
建议你换机器吧,你这机子没人愿意修

网友A:
你的机器情况我以前也遇到过,你换一个导热管就能解决

网友:
是不是适配器问题?

网友:
这个机型有通病啊

网友:
1L说了等于没有说

网友:
Y450显卡板 爱出问题

网友:
这样子不好搞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机器情况我以前也遇到过,你换一个导热管就能解决

导热管,就是散热铜管?我的机器开电影,开游戏,用鲁大师压力测试温度它没问题啊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虚焊温度过高,在就是散热铜管是不是坏了,铜管导热是否正常,拆开上电摸一摸山热片这边和显卡这边的温差大不大。
个人感觉还是散热部分问题

网友:
鲁大师测试过温度没问题 那就BGA加焊下估计就差不多了。

网友:
这台机彻底让我绝望了,,修了一台,本来外接显的,,十天没整好,后来搞报废了,

网友:
Y450显卡版也出问题,这孩儿在这扯淡呢吧,Y450有显卡板么?

网友:
不修了,这破机器

网友:
不要修了,维修成本也高

网友:
楼主还是送修吧。不是维修人员搞不定的

网友:
这机器显卡性能不良,容易出现各种问题,最好换全新显卡就能解决。

网友:
哪应该就是显卡的问题啦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真是无法下手啊,我现在手上还有一个类似的机器,Y46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