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帮忙解决下,有重谢哦

楼主(2014-09-12):
我这有台施乐1080S打印机,出现卡纸,代码E1。将卡纸取出后,重启再打还是卡纸E1,试了几次都一样的状况,有没有知道怎么解决的,把详细步骤告诉小弟,有重谢。

网友:
没找到这个机器的维修手册,你看纸张卡在哪个位置,卡在进纸的位置还是出纸的位置?卡在进纸的位置 检查一下 搓纸轮,分页器,卡在出纸的位置,拆开定影器检查一下,主要检查传感器,分离爪

网友:
这个就需要你具体查看卡在什么位置。是进纸卡还是卡鼓部分,出口部分,再进行相应的检查

网友:
可能是硬盘问题

补充内容 (2014-9-16 15:48):
可能是网速慢的原因,回错帖子了,呵呵

liwenshuai123 -1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