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31S2.1 不跑码,这个1117供哪里的

楼主(2014-09-12):
盈通G31S V2.1 通电不跑码 ,待机的1117是正常,CMOS电池下面的1117发烫,中间脚对地短路,没有图纸,不知道去哪里,拆网卡,IO,COM口,都没有,谁碰到过指点一下,红圈标的1117

网友A:
是不是给桥供电的呀?

网友:
应该不是桥供电,桥边上有1117供电3.3V正常

网友:
量下南桥短路没,取掉1117看看是不是本身不良

网友:
1117发烫,输出短路的情况下,拆了网卡IO,只剩下南桥了,也可以烧鸡试试是否南桥OVER

网友:
1117一般是5v转3.3v

网友:
跑下线看看啊 = =
看图真看不出

网友:
先把117去掉,看看还短路不!

网友:
看想我网卡那些有短路不

网友:
还是南桥坏的面大

网友:
把117拆了,测量管脚阻值。。。。。。

网友:
1117低压稳压器,在CMOS电池附近,基本上是实时时钟复位和供电

网友:
你那个1117有什么问题啊?是输入不对还是输出不对啊?

网友:
LDO 后级短路就是这样的 ,有的后面接个二极管 。。短路让你不好判断

网友:
用烧鸡大法,或计能快点,先把这个1117取下来,测其本身的对地阻值正常不

网友(2015-12-01):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给桥供电的呀?

就是给南桥内部提供待机供电的。

网友:
用烧机大法啊

网友:
3VSB一般给网卡 南桥 对地短路 网卡拆了 不行 就是南桥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