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移动硬盘怎么找回数据?

楼主(2014-09-12):
西数移动硬盘怎么找回数据?通电,数据线和电脑都换过!有什么好的办法找回数据呢!检测不到硬盘

网友A:
把硬盘盒拆开,直接接SATA用MHDD检测,如果你非专业人员,请送当地数据恢复公司进行恢复,如数据重要,不要I自己乱折腾。

网友B:
和牌子没关系吧,多试些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硬盘盒拆开,直接接SATA用MHDD检测,如果你非专业人员,请送当地数据恢复公司进行恢复,如数据重要,不要 ...

西数原装移动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牌子没关系吧,多试些软件。

西数原装移动硬盘

网友:
不能识别先看看是不是硬盘盒的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没有设备的话,最好送到数据恢复公司处理。

网友:
一般有坏道,固件坏,电路板坏,磁头坏,都会造成不认盘。

网友:
楼主提供的信息,只有一个,就是不认盘,需要一个一个的排除,而且,需要专业设备,。

网友:
楼主 要表达的 应该是 西数的原装移动硬盘

是那种  usb接口原生电路板的   通电磁头运转正常的话

用usb接口 不方便   需要 改成sata接口  或者 直接换成sata接口的板

再判断具体的问题

网友:
原生态的USB口不好搞, 不晓得好不好改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