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有3 5V待机,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4-09-12):
废话不说,直捣黄龙,IBMT60独显 待机有3 5V 屏幕指示灯发亮,按下开机键,指示灯灭,3 5V待机也没了其实是VCC3M的滤波电容C216坏了。如图位置 图纸 点位图 上电时序都送上。

_IBM T60 标识图独立.pdf

独显图纸

上电时序

网友:
看到的给评个分吧,评分不扣你的,只是给我加点下载分

网友:
这个也容易是shutdown电压偏低也能不促发

网友:
lz有点图没

网友:
这个是通病啊

网友:
老早知道了

网友:
有 你看看是不

网友A:
我没发现你的帖子啊,要是发现你的 我就不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发现你的帖子啊,要是发现你的 我就不发了

这是T6,T4的通病,好不好,我郁闷,这也会抬扛的

网友:
3m电容滤波不行  有杂波

网友:
这种不触发,待机电流应该偏高,,,,烧机大法应该可以对付这种顽症

网友:
楼主这么不用示波器量下,看看     。。这样电容漏洞的示波器应该比较直观吧

网友:
不吐槽,意思一下。

网友:
330胆电容?

网友:
这个C216坏的有水平!待机时能撑的住,开机时就受不了了!经验收藏了~!

网友(2014-11-04):
这扳子 现在便宜的很

网友:
原来这是个通病

网友:
这电容也真有意思,待机没问题开机就掉。。。。

网友:
这是 属于 通病了 吧

网友:
多谢楼主今天秒了一台

网友(2014-12-08):
谢谢楼主分享,让我修好一台机。看来是真的通病。

网友:
谢谢分享,正有一台这样的机器待修

网友:
谢谢分享,再次感谢。希望秒,配件在买

网友:
谢谢分享,再次感谢。希望秒,配件在买,没办法,没下载分

网友:
另外一种坏法是15V升压二极管烧

网友(2017-08-02):
楼主分享的经验非常实用,加分了

网友:
东西好齐全啊 !!先收藏了 !!!!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不能加分     为你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