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电脑,pro4js系列,关机后电源灯还亮,黑屏状态。

楼主(2014-09-12):
华硕笔记本电脑,pro4js系列,关机后电源灯还亮,黑屏状态。请问这种情况是哪里的原因?如果要修的话,需要拆机吗?谢谢!

网友:
那应该是休眠状态,没有真正关机

网友:
装W7系统试下

网友:
我遇到一台 关键再保我给返厂了,最后也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你可以刷一下子bios试一下

网友:
不拆机怎么修呢,这种问题可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
进PE看看能不能关机,我碰到过写BIOS好的

网友:
我遇到过换CPU好的,不过我那是联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