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修的两款BIOSTAR主板记录

楼主(2014-09-12):
一款是H55A+,都是触发就掉电了,有的掉电后会自动重启,有的不能再次触发,问题都是UP6262挂了,拆掉即可。另一款是A780L,都是供电正常无复位,问题出在SB_PWRGD偏低,换掉RN59 4.7K就好了。

网友:
记问题 记现象 做速查记录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怎么不发图上来,那样会更方便大家的

网友A:
映泰这板我修了好久了,有两片,今天才仔细跑一下线,最终把目标也锁定在这个UP6262上。我那个是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不正常时供电没有。
也不太确定是不是这个引起的,所以来搜一下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的,控制电压?
碰巧搜到你这个帖子,基本上确定了。这两片板放了有两三个月了。

H55

网友(2016-04-29):
引用 网友A:
映泰这板我修了好久了,有两片,今天才仔细跑一下线,最终把目标也锁定在这个UP6262上。我那个是有时候正常 ...

是的,这个芝麻官UP6262 容易出问题。。。。。。。。。

网友:
UP6262是干嘛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