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325不开机

楼主(2014-09-12):
刷了EC和BIOS无果,跑电流0.6

网友:
应该是电路问题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不好回答

网友:
微短的节奏,有点难查,加电烧吧,看能不能烧出来

网友:
待机电流是多少啊
,我这里有个不触发的,待机3/5V都有,就是不触发s5_on没有

网友:
查下CPU的供电时钟复位和PG

网友:
EC是什么型号

网友:
查下复位的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