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310M 不触发求指点

楼主(2014-09-12):
机器是5310M LA-5221P ,AM82801IUX + KBC1091,图纸论坛有不发了,故障是不触发,待机3V 5V正,南桥EC的晶振OK,开关上3.3V跳变分两路,一路ON/OFFBTN_KBC#到1091第79脚,另一路ON/OFFBTN#到南桥,但是南桥没有SLP_S3#无动作,重写BIOS,加焊SB无效,求大神指点思路

楼主:
LID_SW# 起初只有1.1V,加焊南桥才有的3.3V,是否南桥OVER? PM_RSMRST#是正常的3.3V

网友:
HP有些是充电器坏了

网友:
南桥有很多要查   RTC电路啊    南桥待机电压啊等

网友:
还有按开关的时候EC有没有发出请求上电的信号,有没有跳变,还有适配器检测信号也要有EC才会工作

网友:
南桥复位有吗

楼主:
修复成功,只换南桥。记录封贴

网友:
南桥的所有待机条件都要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复成功,只换南桥。记录封贴

楼主的维修方向还是正确的,恭喜楼主搞定,我很少换南桥,即使换南桥也没好过,我估计还是思路有问题。

网友:
见过rtcrst不正常引起不触发的

网友:
这种情况只要按照时序来修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恭喜楼主,毛爷爷又到手了

网友:
问下楼主,您都测量啥了,让你确定南桥坏了

网友(2014-11-18):
只要EC有动作  基本上可以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