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70E3跑B0 D1维修一列

楼主(2014-09-12):
接到一张映泰A770E3主板,3代内存,故障现象为触发跑到B0 D1不动,喇叭一直连续不停的响。感觉像是不过内存,插上内存阻值卡测试,系统管理总线电压3.3V,VTT电压0.79V,DDRVDD电压1.61,VDDSPD电压3.3V,全都正常。复位电压0V,上论坛查了下都说跟内存有关。有换IO的,有做北桥的,有刷BIOS的。上映泰官网下了几个BIOS刷了无效,IO换了故障现象没变。找了几张770图纸看了下DDR3内存复位都是直通CPU。忙活了半天没啥效果,心里已经放弃维修了,无意中碰到网卡芯片,感觉很烫。拿起风枪吹下网卡。上电触发竟然顺利跑码了。档B0竟然跟网卡有关,下回碰到这种故障大家可以吹下网卡试一试。

网友:
网卡损坏造成不跑码的多

网友:
长见识了,下次遇到这故障直接干它就好了!

网友:
分析的太到位啦

网友:
就是这样  有时候看似他的问题  但却不是  奇怪的问题真是层出不穷

网友:
应该是千兆网卡吧

网友:
短路了 哇 拿就拆 有时候摸一下 你回收道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如果,没思路了,就拆网卡,声卡这些

网友:
这个现象bios坏的多

网友:
这个东西,值得收藏
改天会用的上的,谢谢楼主

网友:
直接刷bios

网友:
恩,以后遇到这类问题有帮助

网友A:
我也遇到一个跑B0/B9的,正在拆网卡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一个跑B0/B9的,正在拆网卡试

拆了也跑B0,不太走运啊

网友:
是不是打雷吧把网卡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