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ISL6323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4-09-12):
手上有块MS-7388 VER3.2 的主板  找了张 7388 3.1的图纸
有内存供电 无CPU供电   芯片为 ISL 6323

实测24   EN 脚  为1.0V
         10  VCC脚   5V
         29  PVCC1-2脚 12V
         31  BOOT1脚  11.6V
         27  BOOT2脚   11.6V

测  42 PVCC-NB脚 0V
    40  BOOT-NB脚 0V
然后找到42脚相连的R339  电阻  阻值为 一百多  感觉不正常  换了个2.2的电阻
通电 ISL6323直接冒烟了   42脚对地短路  。
我的疑问是    42 PVCC-NB脚 、40  BOOT-NB脚 没电压是否会影响ISL6323的工作,还有就是ISL6323的工作条件我是否测完了  是否满足。。  请指教。

网友A:
EN脚电压明显偏低了,可以断电测量下此引脚的对地阻值或跑下此引脚后级相连元器件线路解决故障,一般经过电阻分压或三极管开关控制,这里还要测量下VID 识别电压信号引脚电压才行,一般正常是高低电平组合。

网友:
有VID输入以及GATE,那这个CPU供电是主从一体式的,PVCC应为12V,BOOT为IC内部过流保护电路正常下无电压

网友B:
我看了一下这个图纸,EN脚开启是正常的,12V经过10.7K 和1K分压,VID不知道你有没有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EN脚电压明显偏低了,可以断电测量下此引脚的对地阻值或跑下此引脚后级相连元器件线路解决故障,一般经过电 ...

同意你的看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一下这个图纸,EN脚开启是正常的,12V经过10.7K 和1K分压,VID不知道你有没有查一下

谢谢你的解答,VID我测过 有高低高的变化,犹豫手上没有这个芯片,只有等芯片拿到了再说,我最大的疑问是42脚PVCC-NB 应该是有电压还是没电压,外接的电阻也是2R2的,板上也是标的2R20,但是阻值有一百多,我换了一个2R2的电阻就直接把6323给烧冒烟了。

网友:
VID测过,EN的开启电压我认为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解答,VID我测过 有高低高的变化,犹豫手上没有这个芯片,只有等芯片拿到了再说,我最大的疑问是 ...

同意楼上的说法,42脚PVCC-NB 应该正常是12V电压,这里为O伏的话,可以测量下此引脚的对地阻值情况来判断故障,这个引脚的电压大小与芯片工作条件没有联系,2R2电阻实际正常阻值应该是2.2千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