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71613T 5V后级断路

楼主(2014-09-12):
今日接了一台机器,是索尼PCG-71613T 5V后级断路的,经过测量查出是CPU供电VT1317引起的,有2个VT1317 ,2个都拆了测到不短路了,现在问题来了,这种芯片是一次性的,8块一个,换了5个了,还是不错CPU供电,还有一个VT1316是主供电的也换了,VT1316的12脚有5V,42 43有3,3V,21 25没有电压,7脚有1V电压,6脚有3,3V,4脚1V, 5脚0.8V, 8脚9脚没有电压,这种芯片我不知道怎么测,不知道对不对,那位大神分析一下

网友A:
什么意思 一次性 芯片 ?

网友:
查看芯片手册,里面有详细的引脚定义图,这样你就有思路了,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 一次性 芯片 ?

嗯,要植株的

网友A:
呵呵 很简单的,多加些助焊剂 只要本体不坏直接盖上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很简单的,多加些助焊剂 只要本体不坏直接盖上去就好了

CSP封装还是比较好焊接的

网友(2020-01-05):
CSP封装还是比较好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