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保护

楼主(2014-09-12):
朋友的机器,在电脑里是触发保护,于是侧主板上没有短路迹象,于是换了个电源正常,把坏的那个电源绿色线短接,风扇抖动了一下停止,可认为是保护了,有5V待机,求思路

网友:
看PG掉电的瞬间有木有电压跳变,,,如果有就是主控或者比较器,没有就是T1输出级的线路及反馈--------最直接就是换个主控试试

网友:
重点检查各个滤波电解性能或者采用替换法试试看吧。

网友A:
上图和主芯片型号和电压监控芯片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图和主芯片型号和电压监控芯片型号

主控IC是TSM111CN

网友:
最好上图,才好分析

网友:
二楼说的不错。

网友B:
有5VSB说明辅助电源没问题,主电源进入保护状态了,首先检查输出各级的整滤波二极管及电容否有短路或漏电的现象,然后再来看看控制推挽部分及主电源开关管,不知道该电源采用什么芯片?7500B+339,还是EM311+SG6105(HS8108B),能提供一下吗?

网友A:
上详细照片,才好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5VSB说明辅助电源没问题,主电源进入保护状态了,首先检查输出各级的整滤波二极管及电容否有短路或漏电的 ...

TSM111 这个应该是主控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详细照片,才好判断

只有这些图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这些图片了

先把灰尘清理干净后,上清楚图,包括小板子图

网友:
看外观还算正常!可先断开各保护支路中的齐纳二极管,当断开某个不保护了即为该支路电路有问题。

网友:
TSM111CN,不是好了解这IC,先看看别的朋友解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这些图片了

测量高压电容均压是否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