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买了一块旧显卡,开始学习修理。

楼主(2014-09-12):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显卡是哪个厂家的,缺什么零件,还有修的价值吗??
显卡

网友:
没有图片?怎么帮你。

网友:
你要把图片上传啊,

网友:
图片太大,刚处理完。

网友:
第一个图上原来7个电容都爆了,我换了5个电解。

网友:
好像缺MOS管

网友:
第一张图右下角好像缺了一个MOS,大家还看出什么了吗??

网友:
剩下的那个MOS管的型号是13N03LA,那么缺的也是这个型号吗?

网友:
还缺电容没有补上呀,,,

网友:
看图中,缺少2个电容和一个场管,,

网友:
谢谢zhangxunhai ,的图,我想先上MOS管,在上电容,先上电容的话,不好下烙铁。

网友:
我感觉你这个显卡没有维修的必要了都,都坏成什么样子了

网友:
量下显卡芯片有没有短路!!!!! 个人认为这显卡没什么维修价值,,,

网友:
先看下核心是啥再修吧,牌子倒是不重要,因为一般人也没显卡的BIOS可以刷

网友:
MOS没了 估计短路的吧
话说初学最好弄一片没被人动过的

网友:
楼上有2位说看看芯片有没有短路,请问,是不是打值那三个并排大电容的值。我用二极管档打是004,打没上电容的地方是047.

网友:
请问,这么打值对吗?

网友:
好像显卡主芯片加过焊了

网友:
有经验的网友给提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