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880G供电

楼主(2014-09-12):
U9的10脚没电压,拆电阻下拉测是好的,搞不懂了,U9这个门电路也换了还是一样的,然后导致北桥供电也没了,就内存供电正常,1.8V的供电也正常,其他的都不正常了,遇到过的给指点一下

网友:
R334和R338这两个分压电阻是正常的

网友A:
按主板上电时序思路来修,U9这个电压比较器8脚是输出总线供电的,本身10脚没有电压的话,可以拆除Q58看下电压变化,如果还是一样的话,可以找1.2VEN信号来源解决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主板上电时序思路来修,U9这个电压比较器8脚是输出总线供电的,本身10脚没有电压的话,可以拆除Q58看下电 ...

拆了Q58,分压正常了,但是Q59的S极还是没有1.2V的电压值,控制级2.25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Q58,分压正常了,但是Q59的S极还是没有1.2V的电压值,控制级2.25那样

拆掉Q58 分压正常的话,可以更换Q58本身试下,Q59的S极还是没有1.2V的电压值,控制级2.25明显达不到Q59 本身G级的饱和导通电压正常值范围条件,这里你可以测量下Q59本身的对地阻值情况,如果阻值正常的话,则是S级相连滤波接地输出电容短路失效拉低了1.2V电压。

网友C:
兄弟,麻烦把图纸共享下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麻烦把图纸共享下吧,谢谢!

论坛里有啊

网友D:
尽里找到图纸,按图纸来分析或许能快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尽里找到图纸,按图纸来分析或许能快点

看了这帖子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3362,我似乎明白了,可能是CPU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
换了103排阻,供电IC的供电开启信号都有

网友E:
U9C的9脚电压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U9C的9脚电压值是多少?

支持你的观点,可以测量下9脚电压大小,u9 本身8脚电压是10大于9脚才输出导通Q59产生总线供电的。

网友:
有图纸 修起来会好些

网友F:
测量+1.2vEN是不是出来了。如果没有,查来源。如果有,Q58机会比较大。运放正输入是提供参考电压的。没有参考电压肯定没有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测量+1.2vEN是不是出来了。如果没有,查来源。如果有,Q58机会比较大。运放正输入是提供参考电压的。没有参 ...

你说的运算电压比较器正输入是提供参考电压的,这里的参考电压指的是2.5V电压经过两个串联电阻R334和R338分压得到的输入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