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S显示屏偏色、外接显示正常,如何分析原因?

楼主(2014-09-12):
一块X200S主板,外接显示器的显示正常,但连接上X201的显示屏及屏线则出现严重的偏绿现象,且显示屏和屏线连接到另一块X201主板时也显示正常的。
请问可能的故障原因?如何修理?

网友:
屏换了吗?偏色不是主板问题哦。。

网友:
屏幕 代换试一下

网友:
显存有问题吧

网友:
主板上的问题。。。。。。。。。。。。。

网友:
刚才我的也遇到到这个问题,已修复,把屏线和屏接口洗洗就好了 不行就是屏线问题了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几样换过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