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指点PWM3.3V奇怪波行

楼主(2014-09-12):
宏基4750,待机0.03,正常应该是0.01,3 5V芯片是RT8223,我换TPS51123上去后PWM5V电压正常,3V电压如下图,有没有人遇到过?3 5V线性正常,上管G极波行也正常,对地值400多,上下管全换过,芯片换了三个,故障一样

网友A:
这是3V电感后级波形吗??看起来软启动波形抖动历害,并且幅值过高(将近4V了吧)~!!换个电容试试吧!!不形再找原因!!

网友:
这么回事这样,3V电压正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3V电感后级波形吗??看起来软启动波形抖动历害,并且幅值过高(将近4V了吧)~!!换个电容试试吧!! ...

就一个固态电容,能换成330的吗,有人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