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七喜18.5液晶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4-09-12):
七喜18.5液晶显示器开机出现下图

重复按下电源键几次才显示正常,如下图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先刷下程序试试

网友:
果断改下驱动板  看看么

网友:
可能是开关面板有问题,你不是说重复按几下才会正常吗!

网友:
首先查电源供电,各供电滤波电容是重点。

网友:
线测试下按键板,不行再驱动板,主要是后面还你能正常显示,所有感觉应该是小问题,你先查下看

网友:
现用 通用驱动板带一下

网友:
感谢各位大师给于的维修思路!!!!!!!!!!!!!!!!!!!

网友:
驱动板帮障吧  外观上没问题就先刷刷程程  再看看屏线

网友:
感觉是驱动问题或者电源滤波,屏线问题也有可能但可能性小

网友:
首先要拆开看看电源、屏线等

网友:
屏线重插下,不行刷程序,再不行可能屏有故障

网友:
我感觉是去、屏线  不想在刷下程序

网友:
屏线或者屏坏了

网友:
感觉像电容漏电

网友:
应该是屏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