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秒杀 华硕M4N68T-MLE V2 REV1.00 跑码EE,并带有一长两短的报警声

楼主(2014-09-12):
同行昨晚拿来的主板,今早开工,华硕M4N68T-MLE V2 REV1.00,开机跑码了,但最终停码在EE,并带有一长两短的报警声,都   都都,感觉是没过内存,先软后硬,立马去官网下载最新版的BIOS,刷了,还是一样,上内存阻值卡一测,系统总线,时钟,VTT的电压都正常,唯独VDDSPD没有电压,好家伙,就你了,把你翻过来,在背后干你,直接飞个3.3伏过去,搞定。

华硕M4N68T-MLE V2 REV1.00.rar

网友:
图文并茂,一目了然。不错

网友:
技术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技术真好呢 秒杀了

网友:
秒杀的功臣除了技术外,还有就是工具  阻值卡。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
很好 不错 楼主 技术高

网友:
华硕这种故障还蛮多的,有的是822电阻

网友:
貌似通病了

网友:
还是有图比较好理解

网友:
以前好像修了个这样的板,没有复位  条件都正常,不知道是不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内存的spd线烧坏,很常见啊!不光华硕的

网友:
同一问题   秒杀了

网友A:
我也遇见一张m5a78-mlx也是跑EE   看了你的帖子,二话不说,直接照样飞一条线,  直接搞定!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见一张m5a78-mlx也是跑EE   看了你的帖子,二话不说,直接照样飞一条线,  直接搞定!赞一个

哈哈,没想这还是通病,你也遇到了。

网友:
台器机主板没修过,看不懂,不过你得思路还是很明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