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G开机过程正常但进系统白屏

楼主(2014-09-12):
接到一宏基4738G开机过程一切正常但进系统后就白屏了,外接显示器很正常。换过屏和排线,做过显卡、刷过BIOS 换过U 等但故障依旧啊,是不是显卡坏了,打算在网上定一块。但怕没用 想听听高手们的建议

网友:
这机修过几台白屏是主板屏供电问题

网友:
驱动不对也有可能。

网友:
       先从新装个驱动试试,不行就换显卡吧

网友:
显卡坏了,进PE可以不?

网友:
更换驱动试试,这个不常见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 问题啊 ...

网友:
嗯!只有显卡跟桥了!换个试吧!

网友:
你测试一下屏供电LCDVDD 有电压吗

网友(2020-03-02):
直接BGA先试试吧

网友:
这个不是有通病吗 你进系统白屏的时候量下屏供电正不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