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报错你们是否见过?

楼主(2014-09-12):
别的不说,上图

网友:
有遇到过,但跟你的有点区别,我遇到的都是要换南桥

网友:
台式机吗,看看是不是GB的桥,是的话就果断的换掉吧

网友:
你什么主板啊

网友:
BIOS校验也是错的,,先刷个BIOS再说

网友:
从未见过这样的报错

网友:
看着像是服务器的主板一样,

网友:
这个情部比罗特别,看到以后也增加知识

网友:
重刷BIOS,后面的提示是引导,你用软驱引导到DOS就可以刷BIOS了,不用焊下来

网友:
这种报错我也遇到 换南桥好的

网友:
BIOS校验失败,尝试恢复但是不行。
重刷BIOS,还是不行就得换桥了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没见过 比较罕见

网友:
见过。内存坏或者南桥坏,如果是amd的cpu坏也会这样,当然bios芯片坏或者程序坏也是这样的。

网友:
遇到过M5A78L ,刷BIOS无果, 换内存好的。

网友:
遇到过!但没见过你说的那个原因引起的,CPU供电压够低的了。

网友:
这个这的不多见,电压不稳报警!好多电容鼓好多还不报警呢!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报错啊

网友:
楼主,我见过。
我是换的内存OK了

网友:
先刷bios吧 在换个 内存 不行只能换桥 了 我遇到过几次 但有点小区别 不过方法一样

网友:
我也经常遇见 不过都很幸运 换了根内存就好了 第一次见这种报错的时候 还以为是没有找到光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