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LED24760X

楼主(2014-09-12):
屏幕是这样,还有救吗?怎么修!!!屏号是M240HW01 VB

网友:
首先换根屏线试试,不行用通用板点点看,还是一样就要换屏

网友:
看图未必就是屏坏了,通用板点屏试试。

网友:
看看板有明显的故障没!如果没得话,要是屏的话,就没价值了!

网友:
点过屏了,这种屏的问题可以修吗???
换屏太贵了

网友:
能修好就修吧,节约资源是每个人的义务。大家说对吗

网友A:
这个型号修过,容易出现X驱动IC被击穿的问题
坏的不多还好,坏太多的话,材料不好找

网友:
如果真是屏的问题,这不好修

网友:
换块驱动板试试

网友B:
逻辑板没有问题就是列驱动有问题了,不太好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逻辑板没有问题就是列驱动有问题了,不太好弄啊。

我点过屏了。就是液晶屏本身的问题。这种问题能修吗?
关键现在没大神指点我不敢动手

网友:
如果是屏的话我们基本是搞不定的。
液晶就是这样很脆弱!

网友:
换TAB,不过一般地方换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修过,容易出现X驱动IC被击穿的问题
坏的不多还好,坏太多的话,材料不好找

你的料是哪里找来的?

网友:
看来不好整了,要仔细查逻辑板

网友:
屏有问题的话,修的价值不高,需要专业工具,而且修复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