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 开机0.3掉电...

楼主(2014-09-12):
今天接一台联想E43 机子,触发不显,电流0.3迅速掉电。。

像我小小白,还是按步骤来吧,一看电流,明显供电有问题,没过CPU,硬启动没完成导致掉电。。

量了待机电路,3 5V供电有, 这种情况我也有经验了,肯定是EC周围的问题。。

于是下了份图纸搜索BTN ,顺着图纸看了下在回EC芯片80角量了下,有电压,于是测量返回信号,SUSB  SUSC ,SUSB有,SUSC 没有,问题追溯到南桥周围,由于南桥没有现货,就放下了,估计就是南桥问题吧。。。不知道正确与否。

网友:
也有可能是转换电压的问题,

网友:

另外奉上图纸和BIOS ,有需要的朋友用吧。。。给点分啊,鼓励下新手,,谢咯。。

e43l intl集显.zip

联想E43L NVD独显 板号 DALE9EMB8D0 REV D LE9E.pdf

网友:
查一下CPU工作条件

网友:
查一下 CPU供电

网友:
是呀  供电不全    重点还是查查CPU这一块 吧  都还没到内存吧

网友A:
人才,电流0.3掉电不去查查那个电没出就想干桥

网友:
可能后级电压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缺电压

网友:
0.3 大部分都是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不能这么快就搞南桥,先重点查一下,是不是有的电压不够呀

网友:
供电不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才,电流0.3掉电不去查查那个电没出就想干桥

电流跑到0.3 肯定没过CPU ,肯定是开机电路的问题噻,不是EC就是南桥周围电路,那还用查?

网友:
楼主也是个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