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N53SV

楼主(2014-09-12):
CPU旁边有一电感没有电压,为什么。。。。
cpu

网友:
那就是CPU供电电路的有问题。。从理论上讲,CPU的工作条件是一个16V左右,一个5V的,一个控制信号SHDN,你看是哪一个,再追溯,往前查,就能查出来是哪的问题。。

网友:
楼上的你好强大 楼主你什么意思 能显示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