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CPU温度过高

楼主(2014-09-12):
      客户送来一台T60的本,说温度高,我就先给他清灰了,清过灰用鲁大师测试一加压测试就80多度,换风扇还是如此,最后把散热架都换了,还是如此,就CPU温度高,显卡,北桥都正常!希望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这台机子,好像温度本来都很高吧!最后加压测试再加上看视频,只在87度徘徊,最高87度,不会卡,也不会掉电!应该这台机子是正常的!

网友A:
不掉电不死机我就不管他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掉电不死机我就不管他了 呵呵

嗯,准备给客户交差!

网友:
直接换CPU 就搞定

网友:
这机器很老了   元器件什么都老化. 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