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31t-lm USB只认鼠标键盘不认U盘摄像头

楼主(2014-09-12):
联想品牌机 里面的主板 型号是   G31T-LM  VER:V1.0
故障是  能进系统  也能正常使用
usb口 只能认到键盘 鼠标
插U盘不认 提示无法识别

在BIOS中也认不到U盘

用U盘 引导 也没有认到设备

问问那个哥哥 遇到过这个问题  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呢

求助!!

补充内容 (2014-9-13 09:22):
换南桥OK

网友:
可能是IO,先查一下它!!   看看USB供电的开启信号是不是它控制的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
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南桥坏了。换南桥就行了

网友:
感觉供电不足那 = =

网友:
查查南桥usb模块的各种供电

网友:
个人感觉供电不足,直接飞线到ATX电源的5v,再试试,估计是0欧姆电阻不良导致的!

网友:
楼主 你真牛b    学习了!!!!

网友:
SB3.3V偏高所至

网友:
换南桥就行了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不然只有南桥了

网友:
系统驱动没打好,建议把驱动卸了再重新装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