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M LX 不过内存D3

楼主(2014-09-12):
       华硕P7H55-M LX   跑D3     VTT0.75    时钟 0.48  0.47   VDD 1.5  系统总线 3.34   spd 3.34   BIOS 刷了 桥加焊了   现在还是涛声依旧 IO也换了   内存复位 0.27  复位是直接连到CPU座子的        求思路

网友:
刷个程序看看。或者换CPU,还有SPD

网友:
我只知道华硕主板排阻爱坏!822的。

网友:
D3内存没过,我看内存的条件都满足啊!期待答案?

网友:
仔细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A:
我也有一快主板故障与你的板子一样也是D3不过,你上述的方法我也是都用过了,还是不过.

网友:
换个IO试试  我有遇到IO  不过内存的

网友:
还有CPU  针脚  有的针脚  有点歪  也不过内存

网友:
看到这华硕主板基本都是放弃维修

网友:
没图纸不好搞 啊      实在没招了就加焊下桥也许会有惊喜的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快主板故障与你的板子一样也是D3不过,你上述的方法我也是都用过了,还是不过.

   这板子我有两块呢
  我还想加焊一下CPU 座子

网友:
你要是修好了,给我也说一下,我好参考下。

网友:
6系列主板,跑码不能当775  AM2 板子来看代码,因为改变了,

网友B:
D3 一般是BIOS  内存问题。刷了依然涛声依旧,看下168脚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D3 一般是BIOS  内存问题。刷了依然涛声依旧,看下168脚电压

168脚 电压 0.27

网友B:
那就是复位有问题了,查内存总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复位有问题了,查内存总线吧

  正常的复位电压是多少呢        两条总线是3.4的电压

网友B:
一般是1.5V,因板而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1.5V,因板而异

我查 了点位  内存复位是直接连CPU 座子的    中间没有任何原件      系统总线的电压在我印象中应该是3.3  这里是3.4 高了一点  238   118 两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