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戴尔IN2020MB有竖条纹和色块

楼主(2014-09-12):
戴尔IN2020MB有竖条纹和色块,看起来很模糊,仔细看有竖条纹,在中间位置有色块,感觉像把屏分成两块一样。这个是不是驱动板问题,请高手指点。
戴尔

网友:
先屏线,再驱动板。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个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改驱动板看看啊

网友:
屏电路所有芯片补焊一下,屏插子处理一下,不好就算了!屏模块坏了搞不了!

网友:
个人觉得不放刷个程序 在确定其他问题

网友:
查查屏线,不行再用通用板试一下屏

网友:
这个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