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液晶显示器很久才有

楼主(2014-09-12):
我修到一个显示器,约三分钟有反应,电容换了,50V22UF的也换了,就是5v要慢慢到5V,之后又正常,我那们师傅见过

网友:
5V电容太大了。

网友:
电容换的不彻底。

网友:
是不是电容的容量过大

网友:
电容不对也不用那么长时间的啊!不过我想不到是什么问题!

网友:
把那二极管换掉看看

网友:
电容漏电啊楼主。

网友:
容量过大不太可能,电源板还是有问题

网友:
电源板还是有问题

网友:
查电源初级部分,不行换IC试下

网友:
     在液晶的修理中很少见到这个现象(这种现象本身就少)。在CRT 显示器的修理中到时见过。一般都是持续供电的滤波电解电容漏电了!换上就好了!原因是持续供电需要一定的电压。但电容漏电了!给电容充电达到持续供电的电压时间就会比较长。可以说楼主有耐心看到了故障现象。  如果没耐心的早都把液晶的板子换了个遍了(因为查不到原因啊)!     另如果是10分钟才能点亮的情况就几乎没人能看到了!一般没谁有这样的耐心的。这个故障给你一些建议供参考:
一:首先机子是能点亮和正常工作的。只是启动的时间比较慢。这说明整个电路的元件是基本没问题的!那这时就有可能是元件性能不良等引起的(也不排除虚焊啊)。
二:可能要测或检查的地方有:
1:持续供电的滤波电解电容。(关系大些)
2:启动电阻是否变质。(关系小些)
3:芯片是否损坏。(关系小些)
4:反馈电路元件问题。比如光耦和精密稳压器(TL431):也作为一个重点。
5:保护电路元件性能不良造成。比如过流保护电阻阻值轻微变大。(关系小些)

网友:
我以前遇到的是加电二十分钟正常显示,触摸键没反应  最后修的是触摸键到驱动板的线断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