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78笔记本电池鼓包

楼主(2014-09-12):
苹果A1278笔记本电池鼓包,不装电池,插上电源头不开机,是不是主板也有问题,还是说苹果笔记本不插电池就不会开机

网友:
单插电源按开机键能听到硬盘转起来的声音,然后就掉电了一样的声音,不开机

网友:
换一个电池啊

网友:
以前遇到过电池鼓包的把电池拆掉插电源是可以开机的

网友:
按道理来说,不用电池也是可以直接开机,但苹果有时会有出人意料的做法了,

网友:
不能开机的!我前两天修的也是!不能开机,就算开机也是掉电!要装电池才行!

网友:
正常情况是可以开机的   前两天刚修过一台进水的

网友:
不插电池不可以触发

网友:
不装电池是不开机的

网友:
不插电池能否开机是要看什么型号的, A1278也就是13寸的可以不插电池开机, A1286 15寸的就一定要插电池了

网友:
可能跟型号有关,我的Air A1237也是电池鼓包,我就拆了。一插电源适配器,就会自己开机,进了系统(XP)再关机就正常了。苹果的主板没有普通的CR2032电池给BIOS供电,是用本身电池供电。所以,没装电池每次都要调整时间。

网友:
前不久修了这个型号  也是电池鼓包  把触摸板都鼓起来了  我那个不插电池 单用电源也可以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