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 V6.1进PE到滚动条就黑屏死机

楼主(2014-09-12):
手上有一块映泰G41D3+ V6.1主板,开机能显示,就是硬盘进系统到滚动条黑屏死机,进PE也一样,刷过BIOS.搞过网卡,在论坛上看到一样的贴子,蔡老大 ,说的是一个Q18的三极管坏了,,可惜权限不够看不了,手上又没有点位,找不到那传说中的Q18,哪位兄弟有100阅读权限能把蔡老大贴里截个图发给我吗,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链接就是蔡老大的贴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7028-1-1.html

网友:
应该在内存槽边上吧  好像修到过

网友A:
这么奇葩的解决故障,还真的没修过!

网友:
楼主 你真牛b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借花献佛了!

非常感谢,这板终于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奇葩的解决故障,还真的没修过!

就是奇葩啊,还好有蔡老大的贴子

网友:
下次碰到就可以秒杀了      哈哈

网友:
这个红色板是V6.0的,我那个是蓝色板V6.1的,但是Q18的位置是一样的,只不过蓝色板不是用的RN31 10K的排阻

网友:
下面那个图纸截图是参照映泰G31-M7的图纸,贴子也是之前蔡老大发的一样的问题

网友:
好像是  制热信号

网友:
手上正好有
不知道行不行还是谢谢

网友:
还真得了
郁闷了

网友:
看看我这个图片位子。。以前保存的

网友(2016-07-09):
下次碰到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
有个监控板也是这种,没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