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为什么能启动却带不动硬盘或导致硬盘坏或是3.3V低

楼主(2014-09-12):
同题,很多电压高烧的电源修好了,风扇不转导致烧的电源也修好了,蟑螂搞坏的电源也修好了,唯独不烧不炸的一些杂牌电源让人头痛不已。

有几个是系统正常启动,就是不认硬盘,有几个认硬盘但一会就出问题了再启动不认硬盘。

也有的是其它电压正常,但+3.3V却只有2.9V左右。其它电压基本正常。

还有的电源容易导致硬盘出坏道,换了硬盘过一段时间就又有坏道了。

期待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要不怎么叫杂牌呢!偷工减料,生产工艺低下,质量不过关。能不用就不用。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
遇到几次 都是换电容好滴

网友:
所以把杂牌电源(滤波电容没有几个,还爆浆)叫硬盘杀手!

网友:
现在的电源也不是很贵,一般没必要选杂牌的,没保障

网友:
看看PFC是不是假的。

网友:
12v电压偏低是引起启动问题和硬盘问题的主要原因

网友:
看看PFC是不是假的

网友:
3.3v跟硬盘没多少关系,合格的电源要求断电后电压能保持一定的时间让硬盘磁头归位,山寨货是保证不了的!

网友:
杂牌电源没有修的价值,留着当配件拆吧,毕竟这些玩意不靠谱,电压电流都不稳定,随时可能烧坏其他硬件的

网友:
山寨货多用劣质件,导致出故障的机会太多,维修不难是必然的

网友:
主要还是杂牌机器的带载能力的问题, 如果负载不是很重的话, 把滤波电容都换大点会有些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