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月修的比较经典的案例,有ADS#不跑码

楼主(2014-09-12):
                                    机型:ASUS F8VR PM45+ICH9架构  板号:F8V/80/L80/X80 MANI BOARD REV:2.4

客户故障描述:点不亮,可能是显卡
实际拔掉电池以后通电测试:电流跑到1.0A左右点不亮,过几秒重启,电流再次跑到1.0A然后不动了;这个机子是有独立显卡板的,拔掉显卡以后,按开机电流到0.6A左右,过几秒重启,电流再次跑到0.6A不动了。
第一步,初步判断:ASUS F8系列的机子,修过的都知道不管上不上显卡,在主板正常的情况下,按开机以后都会有华硕的开机音乐。这台机子却没有发出声音,因此我判断主板故障。
第二步,拆机以后目测全板是无进水无腐蚀无烧毁的一修板。先通电测试全板主供电,电压全部正常,只装CPU 内存情况下电流只有0.5A左右。换CPU内存,故障依旧。
第三步,接下来跑时序。CPU座子 H1使用示波器抓取ADS#,波形如下:

第四步,该信号有效,往后示波器检查内存SM总线波形,发现有3.3V无波,即还未开始检测内存。
先回顾了一下CPU开始跑马的流程:
①CPU发出ADS#信号以后发出寻址信号通过FSB总线发送到NB;
②NB在本身正常以及DMI总线两端正常情况下通过DMI总线发送到SB;
③SB在本身正常以及LPC总线正常的情况下通过LPC总线发送到EC;
④EC在自身正常以及SPI总线正常情况下,通过SPI总线CS#片选信号发送给BIOS芯片;
⑤接着EC通过 SPI总线读取 BIOS程序,到南桥,送到北桥再到CPU,CPU按照BIOS程序的步骤开始自检。。。。
第五步,按照这个流程:
①检查PCI_FRAME#无波,LPC_FRAME#无波。
②按照前面的流程,先对NB的PCI_E,内存各种数据线、总线打对地值,未发现明显故障。DMI总线由于没有点位图,先跳过。
③再对南桥LPC PCI USB 总线打值。在对LPC总线数据线打值的时候非常幸运的发现 EC第10脚的LPC_AD0对地值偏低如图:

EC第十脚LPC_AD0对地值为283,对比LPC_AD1 LPC_AD2 LPC_AD3的都为303左右,LPC_AD0对地值明显偏低了。为了判断出到底是不是EC的问题,本想挑起第10脚,后面看了下线路,第十脚连接到了一个排阻RNX3101,然后过孔了。直接将排阻一烙铁洗下来,再次打EC边上的LPC_AD数据线,阻值已经恢复为530多,对比四个引脚都是一样,排阻另一端分别为230 292 292 292,看样子是后级有问题。
④查看LPC_AD0除SB以外连接到了哪里,如下图:

这边三个原件都没装,怀疑是南桥的问题。先拆下SB,再测了一下排阻远离EC的一端,这下傻眼了,阻值分别为639 无穷大 无穷大 无穷大,按理说南桥拆掉了以后这几根线都是悬空的怎么可能会有对地值呢?解释是板层漏电了。

⑤注意到SB K5点 连接LPC_AD0这边连接了一个0V电阻,没有点位图,经过跑线,发现这个电阻在键盘接口旁边,再次一烙铁翘起电阻一端测量,发现远离南桥的一端对地值 630多,靠近南桥这边为无穷大。呵呵,计上心来。

第五步 马上将构想付诸行动
①LPC_AD0过排阻穿孔那边手起刀落,终于变成无穷大了,焊上排阻,LPC_AD0 LPC_AD1 LPC_AD2 LPC_AD3均回复530多对地值。
②直球一颗 ICH9做上去。
③排阻那边拉了根线过来,拆掉0欧电阻,连接到靠近南桥的一端。
④再次打EC这边的LPC_AD0 LPC_AD1 LPC_AD2 LPC_AD3 阻值都变成303左右。

第六步,装CPU内存,不上显卡通电测试,电流已经跑到0.8-0.9左右了。接上喇叭再次开机已经听到ASUS的开机音乐了。附上亮机图,以及简单的几组波形:
①LPC_FRAME#(1V,500ns)

②CS#

③PCI_FRAME#

④之前为了测试,焊的随便,装机了做的漂亮一点。

⑤完美亮机

总结一下:
①维修要先简后繁,我这边先去测北桥的各种总线就是走了点弯路。
②ADS#出来以后的维修思路其实也蛮简单,各个总线对地值有无偏大偏小,工作条件是否满足等等,有时候不是不能修,而是需要花的时间成本太高了。

 会员1410174300鑫豆2024-10-13 23:13
 会员11394762元2023-3-15 00:51

网友:
时序思路好呀,示波器也抓的好,收徒弟不呀大神!

网友:
看的很有味道 ,是这么回事 不废话给你加分

网友:
分析的太到位啦!收藏啦!

网友:
修板技术好啊,学习了。

网友:
牛A与牛C之间的人啊!修到了板层了,深入骨髓了,加分是必须的,顶你的技术贴,

网友A:
我遇到的都是都有波,就是不亮的,兄弟修得相当好

网友:
看的不只是案例,是思路!!

网友:
楼主这技术,没得说啊。实地培训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B:
我修了一个跟楼主一样的机器,不过是AMD平台的,电流到0.6不亮,查了发现桥不发复位,做桥以后,直接不触发,EC的条件都满足。就是不发开机信号给桥。BIOS 的供电 对地值也正常,只能是EC 或者BIOS坏了。。这个BIOS和EC 手上都没有,BIOS 也没办法刷。。。。。我想不通的是,做桥之前都可以触发,为何会做桥之后,不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了一个跟楼主一样的机器,不过是AMD平台的,电流到0.6不亮,查了发现桥不发复位,做桥以后,直接不触发 ...

桥做爆了呗。

网友:
楼主发的帖子真是很详细呀,收藏,慢慢欣赏楼主的作品。

网友:
直接架空EC到SB之间的排阻 和O欧电阻,把信号从EC接到SB ,有创意,顶你。
那这样搞你用了多少时间?真的服了你。

网友:
最怕华硕的主板变形了。。

网友C:
我只想说,你来不来迅维维修部工作。。。。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了一个跟楼主一样的机器,不过是AMD平台的,电流到0.6不亮,查了发现桥不发复位,做桥以后,直接不触发 ...

这个三合一的桥贵啊,还不如直接还板子了。客户还在考虑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说,你来不来迅维维修部工作。。。。呵呵

月饼老师,楼主以前在实地培训的时候咋没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月饼老师,楼主以前在实地培训的时候咋没留下?

估计他现在是自己开店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说,你来不来迅维维修部工作。。。。呵呵

饼哥,待遇怎么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饼哥,待遇怎么样啊

告诉你的电话和QQ。我让维修部经理跟你详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的电话和QQ。我让维修部经理跟你详谈。

电话:18063780262   QQ:1007846181

网友:
大师,你就收了这边一个小徒弟吧  对你五体投地

网友:
兄弟,你修这问题也要图纸吧?如果没图纸,你能修好不?

网友E:
正在实地学习中 将来我也要变大神

网友:
这个维修案例不错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小弟望尘莫及!!!

网友:
上方修了个三星的也是这样的 不过我那个就是LAD断线了有腐蚀看的见呵呵秒杀的

网友:
何年何月  才能达到楼主九成功力呀。。。希望楼主指导下我们新人学习步骤 或是发个自传吧

网友:
绝对的高手,我要好好学习一下,对华硕的板子我修的特别头疼,一来没图纸,二来点位图又少,

网友:
迅维真的事高手多啊

网友:
思路好,手工业好

网友:
强人   思路明确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晰,设备也不错,很有钱途

网友:
好贴。已经加分。楼主有大师范儿

网友:
跟你请教点软启动的问题吧   你的软启动第五步  是怎么个测试流程  前四步都是cpu发给sds#给北桥,北桥和南桥通讯测dmi总线  南桥和bios的测lpc_frame#和pci_frame#   这个我都知道大概意思  你的第五步是工作正常后返回给他们的信息?

网友:
思路真清晰啊

网友:
真是给力,时序也看得出来 看来要弄台示波器了

网友:
高手,能写的这么详细,佩服

网友F:
请问抓ADS#是上的假负载吗?

网友:
前段时间才碰到过类似问题,,客户不修了。。。。。说换机

网友:
不错  思路很清晰

网友:
太给力了!!跟我们新手看了!大受启发啊

网友:
学习,努力,现在的板子越来越难修了,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在实地学习中 将来我也要变大神

你现在已经是半神了

网友:
分析的不错。技术好啊   学习啦   哎 我还没有波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抓ADS#是上的假负载吗?

假负载怎么可能有ADS#???

网友:
真高手。。板层漏电都搞好了。。就是不知道CPU读到BIOS后的自检流程是什么样的,能讲解下吗?感谢了。。

网友:
过来学习了,最怕华硕黄色的板子了,爱变形

网友:
这个主板没有半天工夫怕是搞不出来哦。又是做桥,又是打遍值。

网友:
华硕的主板薄 就是容易变形

网友:
有这种实力都可以出师了,看来讯维真是陪养了不少人才

网友:
楼主技术是在不错

网友G:
283  303   换了我也以为正常 万用表有时候不准    以为是误差

网友:
研究的深呀  这些东西关键要喜欢它  才能一直研究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G:
283  303   换了我也以为正常 万用表有时候不准    以为是误差

我用过了5个万用表,两个优利德 两个胜利最后一个福禄克,优利德的都用了两个月,电池就没电,超耗电就不用了;胜利的都是用了1年多以后经常读数出错,也有过因万用表不准导致的误判故障;最后一个福禄克,用了快2年了才换过一次电池,读数也准,后面就决定100块以内的国产货都不会再去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月饼老师,楼主以前在实地培训的时候咋没留下?

我觉得也是。维修量还那么大。还有时间发帖。他的帖子我都看了,都是精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的都是都有波,就是不亮的,兄弟修得相当好

换U换内存,检测PCI_FRAME#要是有波的话,说明机子已经跑码而档代码了,检查南桥所有外设的总线或拆掉,检测内存数据线正不正常,PCIE总线对地值正不正常,有条件的话压入带灯座子检测北桥总线有无短路断线。再不行换EC换南桥,拆完南桥,干北桥基本可以修好9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也是。维修量还那么大。还有时间发帖。他的帖子我都看了,都是精华啊!

以前会在下班前或者中午休息的时候抽空发帖,现在晚上发帖子。觉得白天发帖没有晚上那么容易得精华,没时间让我做好总结。

网友:
我了个去……这个帖子含金量超高 先加分 再收藏和回复  最后仔细看贴

网友:
我觉得你思路流程的第3步可以应该要加个 自检PCI总线与及PCI总线上的设备。

网友:
俺的哦像啊     好牛B

网友H:
楼主这个板子做BGA容易变形,怎样做BGA降低板子变形,真心求教,一直在关注你哦,土豆出品必属精华呀,望分析一下BGA经验 谢谢

网友:
好技术够耐心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个板子做BGA容易变形,怎样做BGA降低板子变形,真心求教,一直在关注你哦,土豆出品必属精华呀,望分 ...

做BGA之前,先将下风嘴推上来上来啊,正好搭在主板上。待板子受热软化以后,下风嘴就可以支撑主板不会因为主板中间凹陷导致BGA做不好啊

网友:
这修的鬼斧神工啊

网友:
是我的话,就直接换板了。

网友:
细心还是能找到问题的,时间成本高

网友:
如此精的湛技术不回帖就不厚道了

网友:
手起刀落用一词用的好。

网友:
好详细的维修过程 太精彩了

网友:
平时要积累才行,不错的案例

网友:
楼主写得 很详细呀  感谢楼主

网友:
楼主牛逼,学学东西了

网友:
修板技术好啊,学习中

网友:
技术+工具,赚钱晚

网友:
楼主的贴子 我这个小小白能看懂

网友:
楼主技术就不多说了,一个字(牛)

网友:
太经典le,,看来我还要好好学习呀,最近发现有好多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楼主这是大神的节奏啊

网友:
这板子有点位啊,F8VA的

网友:
难搞点的都没有时间去搞了,忙的。

网友:
高手,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 学习了

网友:
膜拜 收我当徒弟可好

网友:
LPC_AD0过排阻穿孔那边手起刀落,终于变成无穷大了,这是什么意思怎么操作的

网友:
l楼主技术很好啊 羡慕

网友:
思路清晰,不过你的戒指闪瞎了我的眼,维修时候不要带金属的东西,这个应该四常识把

网友:
好耐心啊!佩服啊

网友:
很好 不错 楼主 技术高

网友:
什么时候的案例呀!理论好强悍!

网友:
今天上课,月饼老师拿你的贴出来讲课了,还翻出你以前的贴,说这小伙子时步大大的呢.

网友:
楼主细心,对我来说只能撞墙了。

网友:
LZ分析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高手!这都能修,

网友:
哥,你太刁了,这种板子我看都不想看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到的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这个主板楼主太费神了

网友:
  挺厉害啊  一般人也研究不到那里

网友:
这么详解,实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真想走一转实地!

网友:
楼主,厉害,分析得很清楚,有思路修起来就是爽

网友:
这迅维出来的  真心就不一样 这详细

网友:
师傅就是师傅

网友:
*脏话*楼主这么吊,思路好清晰啊

网友:
厉害值得学习 思路清晰!

网友:
虽然没彻底看懂,但大概意思明白。修得好。

网友:
都是精华啊

网友:
非常精彩,搞了几年了从来都没有正儿八经的去测每条总线对地阻值去排除桥的问题。。。

网友:
笔记本的跑是怎样看,请指教

网友:
太好了!!正需要啊

网友:
超有技术含量的帖子,像我们修电压的比较多,修信号因没有示波器都不怎么修了!也没有办法炼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BGA之前,先将下风嘴推上来上来啊,正好搭在主板上。待板子受热软化以后,下风嘴就可以支撑主板不会因 ...

有点受启发了 受用呀 你用的什么牌子BGA?

网友:
还没修到过,那么难修的机器!华硕的没点位,很难修!!!楼主思路清晰,抓波也是高手啊……

网友:
这个主板我有一块,,谁要。。。15009900687

网友:
楼主技术没得说  看过最好的一个帖子了   支持楼主 继续发帖子

网友:
看了你的贴子,受益非浅啊,很多忙的时候,很难做到这样认真仔细的查。

网友I:
我只想问LZ有修不好的机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的电话和QQ。我让维修部经理跟你详谈。

饼哥挖人的机会真心不多啊!

网友:
这机器 有款  先换  COMS 电池!

网友:
福禄克  一般的大概什么价位!!

网友:
学习了 真是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只想问LZ有修不好的机子吗?

以前修不好的很多,现在修不好的比较少。维修里面无绝对,就像医生不能说做手术100%成功一个道理

网友:
这技术 太好了  我们都是二把手  努力想老师们靠近   信号基本上不会维修,问下老师这机器修下来要多少现大洋呀

网友:
高手,我还没看明白

网友:
经典   学习了   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
楼主这技术,没得说啊。实地培训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新手看了好几遍 虽然很多专业名词还不懂  不过看的很有思路 感谢楼主了……

网友:
查着么多的信号估计修好这主板花费不少时间吧。这机器北桥容易虚汗

网友:
确实很给力,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了一个跟楼主一样的机器,不过是AMD平台的,电流到0.6不亮,查了发现桥不发复位,做桥以后,直接不触发 ...

桥爆了,被搞了 ,直接报废

网友:
很精彩,分析的很到位看的也明白。看来在迅维没有白培训啊。

网友:
楼主是迅维的骄傲,也是榜样,月饼的超级大弟子,又一匹大*词语被过滤*啊。有机会就的去迅速维修进修,月饼等我啊

网友:
高手啊,学习下

网友:
安泰信的示波器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差劲啊,ads这部也能抓到吗?

网友:
这样的水平我一辈子想求到的.

网友:
大哥  你牛逼啊  什么时候才能学到你那个境界

网友:
每次到有复位但是不跑马就不知道怎么弄了,这个ads也是半懂不懂

网友:
高手  高手  谢谢楼主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LZ对ADS#过后 理解的很透彻。 赞一个!

网友:
牛B哄哄的

网友:
屎黄的板子修到过EC复位被拉低的

网友:
有点迷茫,感觉

网友:
好详细的教程贴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
楼主这样都能修好,足见功底不凡啊,很佩服,我再研究下

网友:
牛B 学习落 下来我也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