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维修经验

楼主(2014-09-12):
刚才接一台,HP CQ40,开机不显,电流停在0.7

小小白根据师傅教的维修思路,第一,电流表在0.7,表示供电正常,0.7CPU自检没过,问题要么是在内存,要么是在显卡,先查内存发现换个内存槽插上显卡,也就相当于安上和卸下内存, 电流上升到0.9以上,表示内存是过了的,那么问题出在显卡,于是外接VGA,发现外显能显,现在问题出来了,外显能显,内显不能显,不是显卡的问题,电流0.7 ,根据学过的知识,要么屏,要么屏线,要么显卡的问题,显卡已经排除了啊,那就看屏了,接上电源,一片漆黑,不显啊,屏线的可能性小,最后查,都没问题,,后来在师傅的帮忙下,拿了手机仔细照屏幕,发现有影子啊,暗屏啊。。我C。。。

总结:电流停在0.7,是没过内存,  内存条松动,重新插后正常,电流上去了,还是不显,要仔细看是否暗屏。

网友:
后续,于是又查暗屏,暗屏无外乎灯管,供电问题。。。灯管没问题,查供电,开启信号,亮度调节线,地线,都是没问题的,就是前面点的一个0欧的保险坏了,换个保险,故障修复。。

网友:
大概维修流程就是这样哦!呵呵呵

网友:
有这种成就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