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p 外接亮内屏不亮,是不是显卡门了。

楼主(2014-09-12):
外接vga能正常使用,内屏不亮,测量SPWG_EDID_CLK, SPWG_EDID_DATA无任何信号, VCC3P_DRV无开启。屏是正常的,在别的机器上能正常显示。这款情况是不是进门了...

网友A:
说实话 这个不一定 但也不可以排除  屏线 平接口定义都查了吗

网友:
感觉是显卡门

网友:
这种情况差不多了哟。先再加焊一下显卡吧,

网友B:
你的主板屏接口可能坏了,要么屏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 这个不一定 但也不可以排除  屏线 平接口定义都查了吗

接口阻值都对过了无明显异常, 屏线,上半部分是正常的,已在别的机器上测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主板屏接口可能坏了,要么屏线有问题。

屏线是正常的,上半部分都是正常的。已在别的机器上验证。

网友:
先加焊试试,,这种 情况显卡坏的多

网友:
加焊显卡就可以打了

网友:
先查瓶借口吧

网友:
不一定的。。不上屏 是没有那些信号的

网友:
不一定显卡坏

网友:
我肯定是上屏测量的了...

网友:
风枪吹下 就知道了

网友C:
外屏要亮,内屏不亮,说明不关显卡的事,内屏你要注意看,是不亮还是暗屏,有可能屏缺电压,也有可能高压板保险烧了。。也有可能灯管坏了。

网友:
必须显卡问题啊

网友:
  这可是通病啊 ,

网友:
在别的机子上屏是好的,主要考虑,屏电压,开启信号

网友:
肯定是的 显卡虚焊了  换改良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外屏要亮,内屏不亮,说明不关显卡的事,内屏你要注意看,是不亮还是暗屏,有可能屏缺电压,也有可能高压板 ...

谁教你的接外屏正常就不关显卡的事了.

网友:
经过测量,确定是显卡的问题, PANEL_POWER_ON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教你的接外屏正常就不关显卡的事了.

我才学这个。首先怀疑液晶屏本身是否有问题,如没问题,一般是先过外屏再过内屏,外屏亮内屏不亮一般显卡坏的可能性小,问题一般出在显卡VGA之后到LVDS信号之前的电路中,我是这样理解的,注意看一下显卡旁边的电感是否有1.8V供电

网友:
显卡加热一下,如果好了。直接重植球。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

网友:
楼主如果不好判断的话可以先加焊下显卡试试,再做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