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7P55D直接跑D0

楼主(2014-09-12):
一块华硕的p7p55d开始是开机键电平低,后来查到是论坛上换了个BGA后开机键电平起来了,但开点开关就跑D0bios换过,有供电,时钟,复位,CPU也是发热正常的,换过IO和bios旁边的822,现在没辙了,所以求助下坛友,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查查开机针附近相连的电阻!跑D0--,量下所有的电压!,刷刷BIOS,按照时序修

网友:
刷个 BIOS看看啊 ,BIOS的可能性最大啊

网友:
以上思路帖子里边都有说都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