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4830

楼主(2014-09-12):
请教各位大神一块昂达4830神戈老烧090n03l场管什么原因?故障表现为开机不起,一按开机马上风扇不转!再也开不起来。换了两个场管问题依旧估计不是主要问题,不知道哪里问题,请大神帮帮忙

网友:
还有短路的地方吧?

网友:
显卡一般都是主控芯片问题~~~~

网友:
你打正反面的AD线,如果没短,再测主芯片的大滤波电容,还是不短。悬空电感,这下能找到短在那了。

网友:
测场管的输出对地阻值,没有短路就应该是控制芯片的问题。

网友:
upit3四方块看到了吗

网友:
一般供电电路的可能比较大!!查看各大供电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