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0不定时掉电维修的辛苦之路

楼主(2014-09-12):
修一台东芝M800 的机器 ,故障时显示掉电,然后待机3,5V 没有,不过待机的开启,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第一次修这类机器,没什么思路,
先去掉温控的Q9,Q6,还是如此,不定时掉电,来来回回折腾了很多时间,先放放吧,修其他机器,
后来整理了下思绪,判断一下,滤波不良,用示波器测量,有杂波,直接换掉3,5V的滤波电容,
故障依旧,认为电源输出不够,导致欠压掉电,换掉芯片,还是依旧,想测一下 待机3,5V 谁先掉,
因为是不定时掉电,难以捕捉啊,只能一路路测量了,先测量+5VPCU ,这一路,看是否有异常的电压,测啊测
,又过了一段时间,当测到R455 的时候,异常的信号出来了,居然产生了一个锯齿波,5V 的锯齿波锯齿波幅度有1V ,这个肯定不正常了
,因为我是很白的那种,没什么经验,就先拆掉R455,然后测量,没有锯齿波了,可是三极管Q33,B,C,E 三极,都是3.3,
都断掉R455了,这个数据肯定是不正常的,拆掉Q33,测量一下,是正常的,不管了,先换一个再看,换上去,用示波器测量,
Q33 的C极没有锯齿波了,我想这个机器已经折磨我两天了,找到这种故障应该给点鼓励,直接OK 吧,全部装好,开机插上可调亮了一下,显示插入适配器,没反应,
无语啊,再次拆机,发现上家换过的保护隔离的保险烧糊了,换掉,测各处没有短路,再次装机,来来回回不知道装了多少次,,不定时掉电,折腾人!!
开机测试,此机修复完毕!!波形没保存,因为已经修的麻木了!版号是TE1 集显!!第一次发帖,大伙觉得咱辛苦,对自己维修多少有点用,就给点分吧,新手没分很悲剧!!

网友:
学习了,电路图吧眼睛看花了

网友:
发复杂啊,看不懂!!

网友:
还不借,我就是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A:
你说的那些示波器难学吗

网友B:
用示波器 抓波 看看EN信号正常不

网友:
这思路不错,我偶到这就头疼,很有可能 换板

网友:
这么深奥啊  没看懂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那些示波器难学吗

很简单吧,只是关键测试点还没摸索出来!!我也才修两个月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 抓波 看看EN信号正常不

这个倒是没测量,我用万用表测量的,有3.3V,  后面是实在没有办法,才用示波器测电压,因为我还没习惯用示波器!!经过这一次 以后尽量习惯用示波器测量电压,准确性高点!!,三极管那边一直无法建立5V,说明三极管一直在消耗电流,最后导致过流,芯片欠压保护吧!!个人猜测,毕竟经验太少了!!

网友C:
你到底是Q33还是保护隔离保险引起的不定时掉电呀?估计后者的可能性大。

网友:
掉电有波波好修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到底是Q33还是保护隔离保险引起的不定时掉电呀?估计后者的可能性大。

板子被上家搞得很乱 故障点也有点  我处理了下 ,不过最终的问题还是掉电,保护隔离保险是修好以后 烧掉的,我这样写,只是想告诉大家我已经拆这个机器 拆的想吐了!!

网友D:
晶体管软击穿很难判断啊。

网友:
你在哪里学过?

网友:
很仔细的说,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晶体管软击穿很难判断啊。

恩   确实啊  之前用万用表测过RTC电路,没发现故障 ,不然不会折腾两天啊!!

网友E:
自学的!!靠看视频!!!你信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学的!!靠看视频!!!你信不??

示波器也是?

网友F:
来个总结吧。VCCRTC  RTCRST不稳定引起的掉电

网友E:
给点分呗!!写的辛苦啊 !!!恩  差不多 是自学! 我还不算会用,只是会抓一些波形,可是还不会灵活运用!!

网友G:
这是一个电阻引发的血案是吧 看见是自己学的好羡慕啊 一直没有示波器 所以不太会用 心好细啊 顶你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是一个电阻引发的血案是吧 看见是自己学的好羡慕啊 一直没有示波器 所以不太会用 心好细啊 顶你啦

是三极管Q33吧!! 那个保险是后来的问题??彻底烧断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是三极管Q33吧!! 那个保险是后来的问题??彻底烧断了!!!

哦 是的 那就是一个三极管引发的血案哦 这是通病吗 没怎么修过东芝的 尺度不太好把握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哦 是的 那就是一个三极管引发的血案哦 这是通病吗 没怎么修过东芝的 尺度不太好把握

应该不是吧 第一次东芝的!!我也没把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是吧 第一次东芝的!!我也没把握啊!!

东芝的本子在北方占有率太少啦 修的也就很少 所以就没有太多的经验 不像戴尔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学的!!靠看视频!!!你信不??

这个有什么不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来个总结吧。VCCRTC  RTCRST不稳定引起的掉电

总结的很到位呀。

网友H:
总结得好,VCCRTC不正常掉电

网友I:
     大师悟性真高,我看了半年了,修电脑一年半,到现在1块板子没修好,哎,我现在都想放弃这个苦海了

网友:
不定时掉电的看到都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H:
总结得好,VCCRTC不正常掉电

如果咱告诉你,我拿到板子第一个测的就是RTC VCC  和 RTCRST#结果供电幅度都正常,延时时间20MS,你会作何感想,是待机芯片保护了,没保护我觉得是RTC ,保护了,我就觉得不会是他引起的了!!毕竟之前听说会引起不定时掉电,好像没听说会保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师悟性真高,我看了半年了,修电脑一年半,到现在1块板子没修好,哎,我现在都想放弃这个苦海了

这一行坑太多,我的求学之路是辛苦而漫长的,接触维修笔记本两个月,遇到好的师傅,我觉得这个事最幸运的事情,刚开始连烧鸡都不会,哎,心酸的经历,每次想起我都睡不着,我的过程太辛苦了!!

网友:
厉害自己都会用示波器了

网友:
偶到这就头疼,很有可能 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点分呗!!写的辛苦啊 !!!恩  差不多 是自学! 我还不算会用,只是会抓一些波形,可是还不会灵活运 ...

楼主QQ多少互相学习一下`我也是自学我的Q528818588。

网友:
感觉是看懂了,实际上我是小白没看懂

网友J:
掉电类的故障,要求时序以及自检过程要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J:
掉电类的故障,要求时序以及自检过程要清楚

恩!!!是啊!!好不容易把三代的时序理清楚,四代又出来了,  只有自己翻白皮书看啦!!辛苦的学习之路!!!

网友(2015-01-06):
最讨厌别人换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