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 led 2011x 开机亮一会就灭

楼主(2014-09-12):
检测led等没事 . 看主板电容也没有坏    led高压板  芯片也吹了   不虚汗     通电亮一会还是黑     请高人指点

网友:
亮的时候有木有显示图像,如果有的话,建议楼主找到LED的背光开启信号脚,单独给个信号试试

网友:
有图像
就是背景灯不亮

网友:
led高压板 信号3v都过去了供电正常

网友:
这种故障你先区分是哪里的问题 黑屏以后你看下指示灯还亮吗 仔细看有没有图像 如果隐约能看见图像那就是升压板的问题  如果指示灯也不亮了那就是电源部分或是驱动板的问题 如果电源电压正常就先刷下程序试试

网友:
黑的时候有背景图像   就是灯不亮        背景灯不亮 和程序也有关吗!谢谢

网友:
LED驱动板开机信号有问题
确保驱动板没问题的话写下主板固件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灯光的问题呢

网友:
黑屏仔细看看有没有影像。

网友:
led高压板有问题或灯条热稳定性不好引起过流保护。查查保护电路部分。

网友:
看看是不是LED灯烧了 近期我换了不少ED灯了

网友:
修好了  改的  通用led高压板    灯也爱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