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p led 2011x 开机亮一会就灭

楼主(2014-09-12):
检测led灯没事 . 看主板电容没事   led高压板芯片也吹了   不虚焊     通电亮一会还是黑  第一次通电能亮2分钟    黑了以后再开   一闪就黑了    请高人指点

网友:
改升压板吧 这个比较省事

网友A:
这种故障你先区分是哪里的问题 黑屏以后你看下指示灯还亮吗 仔细看有没有图像 如果隐约能看见图像那就是升压板的问题  如果指示灯也不亮了那就是电源部分或是驱动板的问题 如果电源电压正常就先刷下程序试试

网友:
6根线的怎么改呀       6根线都起什么作用  谢谢

网友B:
两根地线,两根供电线,一根调节线,一根开启信号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根地线,两根供电线,一根调节线,一根开启信号线

问一下,改高压板,原板的高压要去掉吗

网友:
具体的描述不清,还是换个高压板吧,高压板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你先区分是哪里的问题 黑屏以后你看下指示灯还亮吗 仔细看有没有图像 如果隐约能看见图像那就是 ...

兄弟说的一步到位~~~赞同

网友:
也有可能是散热温控的问题

网友:
怎么都是一样的故障啊。

网友:
修好了改的 led  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