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3S显卡焊盘附近掉了个电容,求高清图

楼主(2014-09-12):
拆机的时候没注意,处理焊盘的时候发现一个小电容,不知道在哪里,谁有高清图,版号F81Se,显卡是216-0728014,斜芯片,求显卡高清照片。

网友:
晕死 看图纸就行吧!

网友:
掉件的焊盘和没安装元器件的焊盘是不一样的,好好看看吧

网友:
我要是看的出来哪里掉了还用上论坛吗,在说asus的板子没点位图哪跟哪能对起来啊,我看了半天觉得这个掉件可能不是这块板子的,明天来了新芯片上去再说

网友:
发现是显卡芯片上面的一个小电容脱落了,换上新显卡,亮机交货。

这机器上家修过北桥,修过显卡,但是忽悠客户是换显卡,结果没顶2月就废了,上家居然耍赖是南桥问题,不予保修,来我店里修,我一看就是显卡问题,报价给客户,客户说只要还是显卡问题就找上家保修去,结果还是人家耍赖不认账,这么无赖的家伙一定要清理出维修界,所以我定了个新显卡,叫客户找上家麻烦去。

网友:
这个机子不好修啊 换显卡容易动北桥

网友:
这个不是有点图吗

网友A:
都不容易,上家也有上家的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不容易,上家也有上家的苦

都是转包的,如果是自己修,不会不负责的,显卡固定螺丝柱划牙了,居然就只上一个螺丝,散热片都没法和显卡良接触,这样的人不收拾一下,不会学乖的,还敢满世界乱发黑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