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S不触发

楼主(2014-09-12):
一个N61S的主板不触发,I/O换了还是不行,可是短接绿线和黑线能触发正常跑马,能点亮。高手指导指导

网友A:
检查开机电路  , 看下开关供电有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开机电路  , 看下开关供电有没!

供电都有

网友:
从绿线开始跑线路,查开机电路。

网友:
别漏了查RSMRST#和25M晶振

网友:
应该是绿线到io线路有问题

网友B:
什么型号的IO,看看SLP3是不是已经高电平!IO到绿线是不是已经是低电平了!

网友:
顺着绿线跑线呗

网友A:
是不是IO是坏的  我前面遇到过  连着换了好几个才好的

网友:
从绿线飞条线到io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型号的IO,看看SLP3是不是已经高电平!IO到绿线是不是已经是低电平了!

W83627EHG       的I/O

网友:
应该飞到那个脚位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IO是坏的  我前面遇到过  连着换了好几个才好的

目前我也已经换了三个了

网友A:
下个图纸  顺这开关这路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个图纸  顺这开关这路检查

找不到图纸呀,你有吗

网友:
小白不懂不乱发言

网友:
网站上的小白,实际维修一定是小白?

网友:
查五大待机条件和三个触发信号啊

网友:
应该是拉低绿线这块出了问题吧   不一定就是IO坏了   跑线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