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T220PLUS不亮

楼主(2014-09-12):
电压都正常开关灯亮,可正常开和关,就是黑屏。请问是不是程序的事情,是能不能给我一个急。谢谢啦!屏型号M220Z1-L03,板BN41-01029B。
黑屏

网友:
驱动板和VGA接口三基色及行、场同步针脚打下阻值。

网友:
不一定都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
等待高手

网友:
背光不亮还是怎么?开机连三星logo都么有的话,肯定跟vga接口无关

网友:
看看黑屏的时候 有没有图像啊 这款显示器 灯管问题多 要不就是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