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笔记本处理温度的切实有效的方法。

楼主(2014-09-12):
现在有个机器,AMD的CPU ,发热量是比较高,但是一打开鲁大师就开始报警,还没有开始压就接近90度,灰已清,油已加,硅脂也加了,请问还有没有什么方法能控制温度的方法?

网友:
换铜管吧  或是降低下CPU档次

网友:
极有可能是你的cpu风扇没有固定好,固定的不仅才会上来90度

网友:
换换散热铜管试试以及把风扇改为常转

网友A:
在CPU的四角与U座间垫上卡片,目的是让CPU与座间有间隙,这也是跟别人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CPU的四角与U座间垫上卡片,目的是让CPU与座间有间隙,这也是跟别人学的。

不能这样吧,就要充分接触才能散热啊

网友:
换铜管  换CPU  以前有遇到过cpu坏的

网友:
加铜片  改

网友:
简单有效的方法没有,要不同上CPU散热上作文章,要不就加外置散热器(大扇)

网友:
新手不懂,帮顶起

网友:
换一颗cpu试一下 有些cpu坏了也是温度高

网友(2014-12-22):
更为水冷的。

网友(2015-12-02):
还有方法就是换散热器,其他方法好像很少了

网友(2016-11-07):
这高的温度,是有些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