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三星S22A330BW显示器通电不显示,拆机测试各电压完全正常?刷MCU程序OK

楼主(2014-09-12):
在网上找好几个版本的MCU,可是不行,差点刷不亮,惊险啊,谁有官方的MCU,我给客户刷好后没有保存。谁能上传个吗??谢谢。

网友:
是不是蓝灯亮 LED不亮?屏是京东方的吧?

网友:
这个用的是什么屏

网友:
    太可惜了!本应你给大家提供一次成功的MCU啊。

网友:
我的也是现在在弄住呢

网友:
去慢慢找好像有可以的,我忘了在哪个

网友:
见着samsung的 只要通电 出无信号肯定是mcu出啦问题

网友:
哥们!三星S22A330BW,驱动板主芯片型号是SE1159LMHL-NT的很薄的那种!
屏号M220Z3   ,MCU ROM是25X40BV,它下边的小ROM型号是24C16!
版号是:BN41-01787D
有这MCU程序?有的话给一个呗!谢谢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