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y450笔记本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4-09-12):
我的小Y 最近瘫痪了,开机不显示隐约有图像,外接显示器有图像正常。  14寸LED的屏  首先屏是好的我用点屏工具测试过了可以点亮   屏线连接到屏的的LED屏升压板位置有19V的供电  LED灯就是不亮  隐约能看见屏上有开机后的画面

网友A:
测 屏第35针和36针有没有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 屏第35针和36针有没有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信号

信号用万用表能看出来吗   我没示波器的

网友:
35.36脚都有3.3V的电压

网友:
可以,开启应该是36针,正常应该有3.3,35针应该是二点几
别数错哦

网友:
亮度调整问题!

网友:
那是35针LCD_EDIDDATA这个脚的问题吗  我刚量了下  确实是3.3v

网友:
这个针脚是由U6  芯片的第7脚EXT_EDIDDATA  通过  +3V上拉  出来的

网友:
这是图纸搞懵了

网友:
INT_EDIDDATA     这信号时从北桥出的

网友:
会不会北桥虚焊  因为上次有段时间和现在一样灾后来又亮了  现在是怎么都不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信号用万用表能看出来吗   我没示波器的

用万用表完全可以测出开启信号与亮度调节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完全可以测出开启信号与亮度调节信号。

2个信号都是3.3V  LCD_EDIDDATA和LCD_EDIDCLK

网友:
主供电,开启,亮度调节都有的话,主板给屏的开启条件基本都有了,剩下的应该在屏上找了。

网友:
郁闷的很供电  信号都正常     屏用点屏器  能完美点亮  怎么办   就是平在机器上不亮

网友:
亮度调整问题

网友D:
LED条是好的,有供电,有亮度调节,那你看看接地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LED条是好的,有供电,有亮度调节,那你看看接地正常吗

屏用点屏器  能完美点亮 哪一部分的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用点屏器  能完美点亮 哪一部分的接地

19V供电,3.3V开关,亮度调节信号,就这3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