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Y 最近瘫痪了,开机不显示隐约有图像,外接显示器有图像正常。 14寸LED的屏...

楼主(2014-09-12):
如题:
我的小Y 最近瘫痪了,开机不显示隐约有图像,外接显示器有图像正常。  14寸LED的屏  首先屏是好的我用点屏工具测试过了可以点亮   屏线连接到屏的的LED屏升压板位置有19V的供电  LED灯就是不亮  隐约能看见屏上有开机后的画面

网友:
恭喜恭喜led灯坏了

网友:
不是搞维修的吧

网友:
以前在电脑公司上过班   芯片级维修涉及很少几乎都没有  现在是自学的

网友:
屏没有坏  点屏 正常

网友:
屏线好不好了

网友:
你既然说了  屏能点亮 估计更多的是要查下 EN  PWM
可以这个图纸 查下  暗屏不难修  祝你好运

网友:
高压条呢,看看是不是坏了

网友:
屏线测过没有

网友:
Y470吗,拆机,在屏线附近应该能看到一个烧黑的电感,换了就OK了,通病来的

网友:
那是 背光没有开启

网友:
感谢各位师傅啊   是开机排线的LID551#  信号线脱落短接了

网友:
背光开启信号

网友:
应该是少个电压。。。

网友:
又学到一招,谢谢10楼。

网友:
查下屏供电试试